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4-04-19):
请问各位师傅们电机的转速在工频以上是不是力矩随着速度增加而下降啊?

网友A:
理论上好象是

网友B:
工频上属于恒功率阶段,功率不变,转速上升了,那么力矩只能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上属于恒功率阶段,功率不变,转速上升了,那么力矩只能下降了;
那么从0HZ到50HZ 力距是随着频率速度的上升而上升当超过50HZ后只是速度随着频率上升而力距却有开始下降。这样理解对吗?版主师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频上属于恒功率阶段,功率不变,转速上升了,那么力矩只能下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从0HZ到50HZ 力距是随着频率速度的上升而上升当超过50HZ后只是速度随着频率上升而力距却有开始下降。这样理解对吗?版主师父
不一定。对于目前的交流异步电机变频器驱动系统。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是5-50Hz恒转矩控制,50-最高频率恒功率控制。只有0-5Hz时,才是转矩由小到大线性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从0HZ到50HZ 力距是随着频率速度的上升而上升当超过50HZ后只是速度随着频率上升而力距却有开始下降。这样理解对吗?版主师父
不一定。对于目前的交流异步电机变频器驱动系统。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是5-50Hz恒转矩控制,50-最高频率恒功率控制。只有0-5Hz时,才是转矩由小到大线性变化的。
哦,那就是只要输出五赫兹在矢量控制中就能达到额定转距了,?

网友D:
矢量控制是这样。5-50Hz恒转矩特性。

网友E:
      注意到细节问题啦

网友F:
看了之后很受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