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怎么算

楼主(2014-04-19):
不知道56欧的加热管按380V是多少功率三项&两项

网友A:
功率会变的吗?

网友B:
已知电压和电阻求功率。

网友C:
电流乘以电压

网友D:
电压的平方380*380除以电阻56等于2.578KW,这就是功率

网友E:
  基本公式算就可以了

网友F:
4楼已经算好了啊

网友G:
时间长了,基础知识都快忘记了。

网友H:
不至于吧?

网友I:
通电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