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与三菱FX1N系列PLC 怎么接线?

楼主(2014-04-19):
编码器型号:ISC3806-H03G600BZ3-12-24C,A、B、Z三相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
有六根引线分别是 红(12-24V)、黄(Z)、白(B)、黑(0V)、绿(A)、屏蔽线(N.C)
PLC的输入输出端子如下图所示:
怎么把编码器的六根线接到PLC的输入端,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红接24+,黑接com,绿接X0,白接X1,黄接X2,直接用C252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说对了

网友C:
接线我倒是会,那个有实列编程不,这个不会啊。大拿来个实例啊。

网友D:
DMOV C251 D0
DMUL D0 K10 D2
DDIV D2 k30 D4
类似这样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接24+,黑接com,绿接X0,白接X1,黄接X2,直接用C252计数就可以了
你好 红线是接输出端的+24V端子吗?输入端没有+24V端子啊?

网友E:
如果用PLC上的DC24V电源,就接到24+的端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PLC上的DC24V电源,就接到24+的端子上;
你好 若用PLC的电源,是不是把红线和黑线分别接到输出端的+24V和COM上,绿接X0,白接X1,黄接X2,直接用C252计数啊?
另外,我有一个24V的直流开关电源,可否把编码器的红线和黑线分别接到开关电源的正、负极上 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E:
Z相可以不接,使用C251
使用外部电源时,编码器的+24V连到外部电源上;注意外部电源的0V要与PLC上的输入COM端相连,否则是不会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