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9):
目前在公司有PLC,有模拟模块,有触摸屏,有电机,有风机,有各种模块,怎么来模拟实验一个PID控制,
比如恒压供水之类的,根据现场的压力,输出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实现恒压,但是确实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来做实验,怎么来做呢。
比如根据电机的电流来调节电机的速度。
比如根据炉子的温度,模块输出模拟量来控制风阀。
自己只是学习,怎么来模拟上面这些东西呢,我也好试试自己的PID控制好用吗?
师傅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温度的实验比较好模拟吧。水,加热器,固态继电器,晶体管型plc。

网友B:
从楼主的提问,可以看出,楼主对PID闭环控制器怎么工作(原理)还不知道呢,就想实践它的模拟呀。如果你了解PID闭环的工作原理,你想怎么模拟都是易如反掌的事。像温度控制、供水压力控制、电机转速控制。控制原理一样,不一样的仅仅是他的时间常数。

带着此问题去看看PID的教科书以及具体的实用案例,找到模拟他的方法,非常容易呀。关键是注意被控对象的时间常数。这个是闭环控制需要已知的参数,不可或缺。然后在阶跃给定下,按照已知的时间常数模拟他的实际值变化,就可以了。很简单呀。

网友C:
很多PLC  PID就是一个指令
设置好对应的参数就行了
需要一定的经验

楼主:
我这有模拟模块,可以发出4-20ma的信号,也有变频器接受这个信号,但是不知道如何制作模拟一个现场调试的环境,来学习一下。我就一工厂的电工,没有去现场调试的机会,只能用公司现有的东西,自己模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