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9):
最近在弄s7-200 smart ,想知道s7-200 cn的程序放到s7-200 smart里能用吗,完全兼容吗

网友A:
西门子的人说不是完全兼容,但改一下就能用。

网友B:
此问题我也很关注。在S7 1200还是S7 200 SMART之间选择该怎么延续延续应用的问题。当然,如果两个都掌握,问题也就没有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用SMART的程序打开S7—200CN的程序,里面的程序就不见了。不知道将CN的程序完全照抄一编到SMART可不可以运行?

网友C:
至少程序的后缀名是不同的,不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D(2014-07-24):
已经使用,可以用200smart软件直接打开

网友E:
可以直接打开,但是需要部分修改

网友F:
标准的程序都可以打开,关于向导的一些应用需要重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