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基础电路求解

楼主(2014-04-20):
本人基础差,请大家详解下面电压求出公式,还有电路电阻串并联详细公式,谢谢。。。

楼主:
大家都忙什么去了,求详解谢谢。。。

网友A:
找书:电路理论,用KCL,KVL,叠加定理等求解。
答案都在书里面。

网友B:
这个不是模拟电子线路基础,这个是电工学基础。

楼主:
请教我分析下电路简化,那里串联那里并联,那个9V电压不能理解,谢谢。。

网友C:
楼主,这不好教,你去买本书《电路分析基础》看看前面4个章节

网友D:
2楼老师厉害!

楼主:
就是没有明白,想请高手指导下,怎么通过节点分析,还有电路怎么简化。

网友A:
电路理论,用叠加定理做,可以简化。

网友A:
据KCL,KVL列出方程式:
VB=VA+9
(VB-VC)/R22+(VA-VC)/R23 = VC/R26
(VB-VC)/R22-(10-VB)/R20=(40-VA)/R21-(VB-VC)/R23
三个未知数,VA,VB,VC,三个式子
解得VA=13.94781621
VB=22.94781621
VC=0.16959177

网友E:
这边还可以 问题目的啊- -! 我大学都没发现这么个好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我分析下电路简化,那里串联那里并联,那个9V电压不能理解,谢谢。。
   叠加定理简化,把三个电源分别独立作用的结果叠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不是简化有图所示:
I1=10/((5820+10)//(5820+20)+27)
I2=40/((5820+10)//(5820+20)+27)
I3=9/((5820+10)//(5820+20)+27)

网友A:
      三个图都不对,差得太多。找本电路理论看看吧。推荐邱关源的书。
      另外,我直接用KCL,KVL解出数据来了吗。

网友A:
      看左边的图,最下面的是进一步简化的。

网友A:
    把三个图中得出的VA,VB,VC相加就是最后的结果。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指导,我基本算出,但是9V电路还不是很明白,如果A,B,C点相加,结果不一样,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指导,我基本算出,但是9V电路还不是很明白,如果A,B,C点相加,结果不一样,谢谢。

      9V电路与10V,40V电路的差别是电源负端不公用的。

网友A:
 就9V这个电路单独作用,VB应该比VA高9V,VB=VA+9,
 你算出的VB=3.41788,  VA=5.58209明显是错的。

网友A:
   再看书。
   就9V电源单独作用,列出方程式
   VB=VA+9;
   (VB - VC)/R 41 + VB/ R 40 =(VC-VA)/R42+(-VA)/R39;
   (VB-VC)/ R41 = (VC-VA)/R42 +VC/R43
    三个未知数,解得:
  VA= -5.9963508724;
  VB= 3.0036491275957;
  VC= -0.01375603458

网友A:
       你算的VA=-5.58209,我看错了,看成VA=5.58209。
       位数多一点,偏差小点,计算误差。
       分成3个分量,VA1(10V电源单独作用)+VA2(9V电源单独作用)+VA3(40V电源单独作用)为最后的结果。VB,VC同样的方法算出。

网友A:
 10V这个电路单独作用,
算出的VB1=VA1=6.651568339,  VC1=0.0611482278;

 40V这个电路单独作用,
  算出的VB2=VA2=13.3031366776,  VC2=0.12229645;

9V这个电路单独作用,
 VA3= -5.9963508724;
 VB3= 3.0036491275957;
 VC3= -0.01375603458

最后综合:
  VA=VA1+VA2+VA3=6.651568339+13.3031366776+(-5.9963508724)=13。9583541442;
  VB=VB1+VB2+VB3=6.651568339+13.3031366776+3.0036491275957=22。9583541441957;
  VC=VC1+VC2+VC3=0.0611482278+0.12229645+ (-0.01375603458)=0。169968864

网友A:
不用叠加定理,直接据KCL,KVL列出方程式解得;

   解得VA=13.94781621
      VB=22.94781621
      VC=0.16959177
与21楼的结果比较一下,有计算误差。

楼主:
基本明白,谢谢你。你用KCL,KVL是怎么求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明白,谢谢你。你用KCL,KVL是怎么求来的。
   翻页,前面帖子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KCL,KVL列出方程式:
VB=VA+9
(VB-VC)/R22+(VA-VC)/R23 = VC/R26
(VB-VC)/R22-(10-VB)/R20=(40-VA)/R21-(VB-VC)/R23
   三个未知数,VA,VB,VC,三个式子

解得VA=13.94781621
       VB=22.94781621
       VC=0.16959177

解得Va等于那样,也求解不出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KCL,KVL列出方程式:
VB=VA+9
(VB-VC)/R22+(VA-VC)/R23 = VC/R26
(VB-VC)/R22-(10-VB)/R20=(40-VA)/R21-(VB-VC)/R23
   三个未知数,VA,VB,VC,三个式子

解得VA=13.94781621
       VB=22.94781621
       VC=0.16959177

解得Va等于那样,也求解不出来,谢谢.

 什么解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KCL,KVL列出方程式:
VB=VA+9
(VB-VC)/R22+(VA-VC)/R23 = VC/R26
(VB-VC)/R22-(10-VB)/R20=(40-VA)/R21-(VB-VC)/R23
   三个未知数,VA,VB,VC,三个式子

解得VA=13.94781621
       VB=22.94781621
       VC=0.16959177

解得Va等于那样,也求解不出来,谢谢.

    MYGOOD,难不成你高中也没有读完啊
    VC也用VA来表述,VB==VA+9,

    VB=VA+9------------------------------------------------(1)
  (VB-VC)/R22+(VA-VC)/R23 = VC/R26                         (2)
  (VB-VC)/R22-(10-VB)/R20=(40-VA)/R21-(VB-VC)/R23       (3)

   将式子(2)中的VB用VA+9代替,则有VC=(2VA+9)/(2+5820/27)    (4)

网友A:
将式子(4)代替入式子(3),简化后,则有VA*(437.5-2/(2+5820/27))=6102+9/(2+5820/27)

      VA=13.9478162
      VB=VA+9=22。9478162
      VC=(2VA+9)/(2+5820/27)=0.169591773

网友A:
  以上式子中 R 22 = R 23= 5820 k,R 26= 27 K,R 20=10 K, R 21=20 K

楼主:
不蛮你说,真的没有学好,现在为了生活一切都在重学,有你这样的老师,那该多好,谢谢你的耐心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蛮你说,真的没有学好,现在为了生活一切都在重学,有你这样的老师,那该多好,谢谢你的耐心指导。
    现在懂了吗?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