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4-20):
 我想看看别人的程序就是打不开   总是出现载入静态数据库失败   先谢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有的程序是设置密码的,没有密码是打不开的。防止被别人盗走。

网友B:
可能你拷出来的程序不完整或者是有损坏才会这样的

网友C:
呵呵;至少你要说明一下你用的PLC型号及使用的软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欧姆龙  CX-Progra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