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我做了一个系统。用的是三菱PLC,人机界面用的是昆仑通态。可是,当人机和PLC连接上以后。PLC就会出现异响,人机在不同的界面,声音大小还会不一样。当人机当前的画面,没有PLC地址的时候。声音就没有了。。人机界面当前显示画面中。有PLC地址的,就会出现PLC异响。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我做了两个系统了。都是这样的情况。而且,第一次用的是FX1N-40MR的,第二次用的是FX2N-64MR的,人机也是从不同的两个地方买来的。数据线也是不同的两个地方的,买屏的时候。送的。

网友A:
人机里没有程序的时候也有声音吗?

网友B:
这样厉害了
声音指示不同的画面 地址等
哈哈

网友C:
你确定是PLC发出的声音而不是人机的蜂鸣器?

网友D:
呵呵,PLC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的类型呀。
PLC的异响是什么声音呢?电流声?继电器声?电源啸叫声?
信息不全,无法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应该是电源发出的。。。因为,,我都用过三个PLC,,都是不同地方买的,,都有这样子的声音,所以,现在也搞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能肯定,,是在家里试的。是PLC发出的声音。在家里听起来很明显的。我都用了三个PLC了。。一个PLC是三年前从工厂拿出来的新的,一个是上个月买的高仿。另一个也是上个月买的,从我们公司供应商那里买的。。人机。也是。用了两个。。从不同地方买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能肯定,,是在家里试的。是PLC发出的声音。在家里听起来很明显的。我都用了三个PLC了。。一个PLC是三年前从工厂拿出来的新的,一个是上个月买的高仿。另一个也是上个月买的,从我们公司供应商那里买的。。人机。也是。用了两个。。从不同地方买来的。,,,您说,人机里面没有程序。。那PLC跟画面上也没有通讯啦。。当然不会响的。。就是,当当前画面里面,没有跟PLC有通讯的时候。就PLC不会有声音。

网友E:
换下其它的人机连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了两个人机,

网友F:
昆仑通态程序有问题.

网友F:
可能是你的触摸屏程序编的有问题,使得PLC里面的输出触点频繁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这样想的,可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在模拟状态下试一下,看看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程序上传,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G:
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三菱新款的PLC里去掉了屏蔽电阻,并且你肯定是把屏和PLC共用同一个电源,或者直接用PLC给触摸屏供电,所以屏和PLC形成了一个回路,导致PLC会发出蜂鸣声
解决方案:屏单独供电,如此简单

楼主(2015-03-21):
回复 网友G:
您说的很对,,我是用PLC给屏直接供电的...我按你说的试试..谢谢您.

网友H:
plc里有蜂鸣器吗,从来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个不是嗡鸣器

网友I(2016-01-14):
回复 网友G: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按照你说的,解决了,谢谢!

网友J(2018-11-15):
大家好 这个问题是我昨晚遇到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开始以为PLC有问题,又怀疑触摸屏,到最后调试到PLC就一个最简单的指示灯输出,用触摸屏控制,也是有异响,类似于继电器的短脉冲的声音,这个声音貌似是从PLC电源出来的,只要是触摸屏对PLC有数据读取就有声音,应该是每一次数据交换就发出一声,但是可以通讯,我又单独供的电源也是依旧,目前还没有解决,希望有好方法的互相交流,微-信150-0980-9580

网友K(2021-06-16):
回复 楼主:
单独供电的确可以解决,有没有不单独供电解决方案,比如串电阻,二极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