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4-04-20):
插电就跳闸,把电机拆掉就没事,定子和地应不应该通?220V的电机

网友A:
仅提供如此信息,什么也判断不了。电机有问题是确定了,但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定子和地不应该通。

网友C:
对的电机有问题是确定的,其他不能做评判的。

网友D:
闻一闻电机有没有糊味

网友E:
你都说了你的电机对地了那肯定不行的啦

网友F:
用表量一下绕组是否对地了,是否扫膛了,把线圈刮破了,我看你修的是豆浆机吧。

网友G:
串激电机一般电枢(转子)损坏较多,如果你励磁绕组(定子)对外壳绝缘电阻小于0.5兆欧就说明绝缘不行。

网友H:
马达通电就跳闸,很显然,马达已经漏电了。
马达的外壳必须要和地线相通,记住是地线,不是零线。
否则马达外壳一带电,你的豆浆机转轴,连同刀片,连同你的豆浆水全部带电。

网友I:
电机的问题,漆包线有没有破损!

网友J:
电机接地了不跳就不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有不到2000的阻值,是不是进水?

楼主:
回复 网友H:
豆浆机没有电机壳,拆下后直接就是定子,定子和线圈可以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不到2000的阻值,是不是进水?
   电机不行啦。工作环境潮湿吗?

网友K:
定子绕组、线圈分开测量一下。

网友L:
肯定有问题了啊  不能和地通的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呵呵,没见过马达线圈和马达硅钢片相通以后还想继续正常工作的设备。
这叫严重的漏电事故,会出人命的。
楼主应该万幸豆浆机的生产商把硅钢片接地处理,而你家的插座刚好进行接地导致一通电就跳闸,否则说不定你在维修的时候就遭殃了。

网友M:
电机有问题 要找人修了啊

网友N:
电机要检修了,绝缘不好了吧。

网友O:
肯定是电机的定子问题,怎么能给地通那

网友P:
与地通,那就查为什么会通,

网友Q:
如果接地拆开后能看出明显的痕迹,好好的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不到2000的阻值,是不是进水?
   电机不行啦。工作环境潮湿吗?
家里的豆浆机,总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没见过马达线圈和马达硅钢片相通以后还想继续正常工作的设备。
这叫严重的漏电事故,会出人命的。
楼主应该万幸豆浆机的生产商把硅钢片接地处理,而你家的插座刚好进行接地导致一通电就跳闸,否则说不定你在维修的时候就遭殃了。
我问了缠电机的,他说矽钢片有电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没见过马达线圈和马达硅钢片相通以后还想继续正常工作的设备。
这叫严重的漏电事故,会出人命的。
楼主应该万幸豆浆机的生产商把硅钢片接地处理,而你家的插座刚好进行接地导致一通电就跳闸,否则说不定你在维修的时候就遭殃了。
我问了缠电机的,他说矽钢片有电
这种串励电机一般是没人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今天电机直给,转的挺好。只是当时手上没表,没法量量矽钢片接地与否

网友S:
是豆浆机上的吧
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是豆浆机上的吧
进水了
电机拆下晒了一天

网友T:
只能说电机有问题,但是不能知道什么问题www.elec-sensor.com

网友U:
引用 网友E:
你都说了你的电机对地了那肯定不行的啦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V:
电机不行了。

网友W:
回复 网友A:
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