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入正反转脉冲 D1220或D1221

楼主(2014-04-20):
菜鸟提问:在台达 20EH 程序中如何写入正反转脉冲 D1220或D1221

网友A:
D1220或D1221是监视脉冲的吧,想改可以直接赋值给他

楼主:
台达使用手册上面对 PLSY指令下 特殊寄存器 D1220和D1221作了如下定义:
菜鸟的问题是,在写程序时,如何将D1220(D1221)中的K0(K1、K2、K3)写进去。

楼主:
这样写对不对呢?在仿真上有没有办法证明?
发现这个程序不行。灌入PLC之后,状态检测到PLSY操作数使用不当,只有在Y0而不是Y1、Y2、Y3才没错误。

网友B(2016-05-29):
引用 楼主:
这样写对不对呢?在仿真上有没有办法证明?
发现这个程序不行。灌入PLC之后,状态检测到PLSY操作数使用不当,只有在Y0而不是Y1、Y2、Y3才没错误。
台达默认脉冲串是Y0、个别型号的PLC除外,如EH00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