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我遇到了一个控制难题,想不出思路:
一条干渠,隔一段距离有一个支渠,由一个机械闸门来开关;在支渠上离闸门大概30m远处(此处水流已经平缓)有一个计量点,可以测实时水位和流量。
控制需要就是:PLC采集支渠上的实际水位,以及闸门的位置;通过PLC设定一个水位值,来控制闸门的升降度来调节实际的水位变化以达到预期目标,闸门还不能频繁动,每一次调节只能动作三次。

网友A:
PID调节吧

网友B:
等人出招,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如果用连续PID的话阀貌似是来回在调整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行不通啊,PID会不停地去动闸门,对电机不好,要求每一次设定水位,三次调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必须要求只能动三次,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D:
除非你的阀水位可以控制其间较宽 如控制水位 在高于1.2米时关阀 低于0.7米多少什么的时候开阀 且水的使用量不会快速用掉 不然阀都会频率启动 如果是气动阀 是可以频率启动 没什么关系  电机的话频率启动易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现场情况不一样:现场要求的不是区间调节,而是精准的调节,比如现在的水位是19.5cm,下一次从上位机设定25.6cm,那系统就需要通过三次调节阀门达到水位是25.6cm(正负1cm的偏差是允许的)。

网友A:
做PID调节不一定实时调节,可以做成一段时间采集一次数据,再进行调节。

网友E:
呵呵,使用调节支渠的流量来控制干渠的水位,难度不小呀。
干渠的流量恒定吗?不能吧。
一般来说,调试好的自动化系统,一次即可完成任务,而不必调节三次。
以上说明,关键就是在于如何调试好自动化系统呢?PLC如何懂干渠的流量在相应的数值情况下,支渠的阀门应该打开多少才能达到主人的预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个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最麻烦的就是干渠水位不一定啊,我第一天去调的时候,没考虑干渠水位的问题,然后测了一组阀门开度对应支渠水位的对比表,都是稳定后测的,然后在PLC里边做了一个数表,再将设定的值与表里边对比这样调,这样能保证一次调到位置,而且很准确,但第二天下雨了,干渠长水了,一下就傻眼了

网友F:
“下游水位”取决于上下游水位落差,闸门开度,以及下下游水位的排泻能力,是个多变量参数调节,无法用简单的PID,好在水位变化缓慢,可用逐次逼近。

楼主:
回复 网友F:
水位变化是比较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思路?就是因为变量太多,唉

网友E:
回复 楼主:
特殊情况,只能特殊处理了,加装干渠水位传感器,当预警水位到达以后,支渠阀门全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水位变化是比较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思路?就是因为变量太多,唉
水文内容至少需要跟踪观察一年时间,才会有一手资料。没有该明渠的水文资料(下雨天,上游情况下游情况等等),只能逐次逼近去碰了(毕竟水位变化缓慢,可慢慢逼近)。
我对于对客户情况都还不了解就敢拿项目并且做起来的勇气很是佩服,只是这个确实较复杂,我说不上来,祝你好运气。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半小时、一小时或者固定一定的周期调节一次我感觉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