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各位大大好:
    最近搞了一台机子用齿条固定,齿轮直接安装在伺服电机上,现在出现运行时抖动利害。机构是两边是导轨,用铝板连接,伺服(台达B2750W)安装在上面,没有其它负载。中间是齿条。用手直接推电机可以平滑移动。用手转动齿轮,轻轻转动明显有卡顿感,但用点力就平滑转动了。

  各位大大请帮我分一下,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电机扭矩不够?要加变速箱吗?还是其它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刚性问题,调整一下刚性方面的参数。
+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是调整这些参数吗?
    P2-00 KPP 位置控制增益 35 rad/s O 6.2.8
   P2-01 PPR 位置控制增益变动比率 100 % O 6.2.8
   P2-02 PFG 位置前馈增益 50 % O 6.2.8
   P2-03 PFF 位置前馈增益平滑常数 5 ms O -
   P2-04 KVP 速度控制增益500 rad/s O O O 6.3.6
   P2-05 SPR 速度控制增益变动比率 100 % O O O -
   P2-06 KVI 速度积分补偿100 rad/s O O O 6.3.6
   P2-07 KVF 速度前馈增益
   P1-37 GDR 对伺服电机的负载惯量比与负载重量比

网友A:
这是一部分,具体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
  会不会是电机扭矩不够啊?

网友A:
加大扭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参数调试不好,就只能加大扭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刚性调整OK

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请赏分

网友B:
惯量比不对,你怎么都调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谢谢

网友C(2015-08-07):
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刚开始怀疑零件加工精度不够,连接的铝板太薄。你后来是通过调整电机参数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