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请教一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知道装机总功率300kw,基本是交流电机,如何计算每月电度数?电机除了交接班每天停半小时

楼主:
不是简单的1kw用一小时就是1度电,这样算下来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车间里基本都装变频器的

网友A:
还是装个电度表靠谱。

网友B:
这样只能知道大概!
装变频以后40HZ-50HZ的变化耗电差异很大的!

网友C:
还是装个电表,如果全是工频运行还能估算,变频就难了

网友D:
这个真的不好算,装电表吧

网友E:
这个没法算的啊  只能用电表测

网友F:
负载有大小变动的啊  没法算啊

网友G:
不怎么好算的,你的每台电机的负荷是多大。只有安装电度表,

网友H:
用P=1.732*UI*cosφ可以大概算出1小时的用电量,然后乘以上班开机总时间

网友H:
用电流算是比较接近的,假如你的开机电流基本没什么变化的话

网友I:
毛咕咕吧。

网友J:
如果可以,就装电度表。

网友K:
是不是让你估算电费?估电费还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收费方式,工业用电都要算两部制电费,都要交基本电费,至于你说装机300KW每天都开机,每天停机半小时,你都知道了总功率是300KW就是毎小时300度电毎月就是300*23.5*30=211500度电,这是理论计算,实际要考虑功率因数,估算要比实际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