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请教个问题,如何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将4-20mA信号按比例输出?  就是说在一个小时里,输出从4mA均匀的增加刚才20mA?

网友A:
这样可以的,这关系就是一条斜线关系,找出斜率,根据时间当前值不同算出对应模拟量数字值,然后用这数值转换成对应模拟量输出。

网友B:
用分辨率除以3600就是每秒的最小变化值,如果还想细分那就用毫秒做单位进行变化

网友C:
实质上就死编写一个线性输出计算过程。

网友D:
     就像走台阶那样,一级一级的上或下。

网友E:
支持斜坡信号的指令可以直接用;
没用了用程序编写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F:
实际上这个需求就是斜坡函数发生器的功能。当然可以做。PLC里应该有这个功能块,只不过时间有点长了。自己编一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想按照斜率做,但是还想请教一下,假设我需要的时间段是5个小时,请问时间这块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E:
呵呵;用程序编写,5个小时与一个小时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