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一台三菱FR-740-11K-CHT1变频器因工厂腐蚀性气体腐蚀驱动板产生导电性结晶短路管脚,出现E.PE2故障,驱动硬件故障已经排除,烧录22kw变频器数据运行后显示正常启动,但是没有脉冲从单片机BK0-CA1666输出,烧录原来的数据显示E.PE2,应该是数据已经变了(单片机管脚原来有多处短路)。哪位高手手头有11kw的数据传一个,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回帖,自摸一个,5.5kw-18.5kw的驱动板硬件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手头没有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A:
这个数据要买的哦,我买过好多次,现在基本都有了。
+10

楼主:
   谢谢毛工,这个变频器已经让客户报废处理了,扔在我这里。板子腐蚀的太严重了,驱动板我发现修复的贴片焊盘和过孔已经不下10处,CA1666、24C01、953B都和好的对换过,没有问题,有时连M62301的波形都会消失,就是板子还有问题。就算修复了还会出现新的断裂的,让客户买了一个自己在做的三碁回去用了,三菱的变频器PCB太精细,又没有防护层,前几天又有一个E740-2.2KW的变频器E1故障,都换板处理了。三菱根本不适合在印染行业内使用,如果使用寿命太短了。

网友A:
是的,发现三菱变频器的小机器,是没有防腐处理的。所以在环境差的场合,一定要在新机或者正常的时候,做保养,进行防腐处理。就稳定了。

腐蚀后的板子,维修的人工厉害,不经济的。

网友A:
可以看看站内,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一点有关三菱变频器F700 A700 的报警 EPE2 的维修统计说明 》  或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