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k500,烧了,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4-04-20):
(无正文)

楼主:
质量还是不错,四个二极管的整流桥烧了,怎么修,坛友给提个意见

网友A:
元件以及基板都已经发黑或者碳化,可见应该是长期使用大容量电流发热而导致的。
检查基板线路是否完好,更换损坏的电子元件,继续服役。

网友B:
找厂家看看能不能返厂

网友C:
知道坏了先换了试试

网友D:
查一下其他没问题就换了试试吧

网友E:
整流桥坏了就换新的好了。其他问题再检查检查。

网友F:
如果确定是整流二极管坏了更换就是 记得一定要换快恢复二极管。如果不只二极管坏了也没关系 山特的UPS保护很完善,不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G:
别的件没有坏的?

网友H:
电阻 二极管 都烧了

网友I:
看来是整流管不够大造成发热烧毁基板,建议换大点的整流管

网友J:
换掉再试用啊

网友K:
整流桥换新的,就好了,就是你是怎么坏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就带的一台电脑,电流也不大,正常工作,我估计是散热不好的原因

网友K:
换上应该就好了!

网友L:
炸管 烧保险 最好查清原因不然换新件也会马上坏的。主回路毛病好修的很

网友M:
看照片,感觉发热 检查下周围的元器件,负载是否有短路过流现象。四个二极管作用是桥式整流,更换一定要考虑耐压值、电流值,不能小哦,要选大点。例如电压是220V  10A  就要选择250-300V 15A..

网友N:
把坏的二极管都换了基本上可以的。

网友O:
这个怎么看啊,真的不错www.elec-sensor.com

网友P:
检查要是没有问题,就换功率大点的整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