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20):
我有一台东洋VF64变频器太老了,想把它改成安川G7的可以吗?改成G7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按照二台机器说明书对照着接线 当然还有参数

楼主:
谢谢你 !这两张图纸就是,怎么接线,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B:
对照G7接线图接,理解原变频器所接端子的作用,再察看G7的端子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