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故障

楼主(2014-04-20):
施耐德软启动启动时电流不下来,无故障报警,软启动型号ATS46C,求助原因与解决办法?

网友A:
重载启动了

网友B:
脱开负载试试

楼主:
负载放到另一台软启动上没问题,但是该软启动可以空载启动,然后加载没问题,但重载启动电流降不下来。

网友C:
换过软启动器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额定电流比实际值设定低了4A,我也不相信差4A就不启动,但事实如此。另外,我还有一台132KW的软启动器控制水泵时,阀门开一半可以正常启动,阀门全开电流达到1050A不下来,额定电流设置值是正确的,加速时间10S,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