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如图所示,第一张图我是从网上找的,三菱驱动板的电路图,不知道对不对,我的变频器是S540系列的,现在冷却风扇的插口没有24V的电压,风扇不转,变频器报FN故障。已经试过好多方法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试过的方法有:1.调整变频器参数,上电风扇转,运行时风扇转,都不行,参数肯定没问题。2.变频器的主板换过一个新的,还是不行,不是主板的问题,问题还是在驱动板上。3.上图用红圈标出的原价都换过,插口还是没有24V风扇还是不启动。
问题是:、
1、我手里有2台这样的变频器,都是2.2KW的,一个没有故障,正常,一个有故障的。我怎么来操作排查呢?
2、风扇的这个24V是驱动板的什么东西变出来的呢?那个元件控制风扇24V的通断?
3、大家看上面的照片,哪个元件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呢,我从那台好的变频器上拆下来换上去试试。
今天下午修了一下午,也没有搞定,愁死我了。我就是想修好它,现在实在无从下手了。所以请师傅们百忙之中抽空帮我看看问题在哪,谢谢了。

网友A:
先测量24V电压是否正常,再看看三极管好坏

网友B:
电子电路看不懂啊……

网友C:
替换式的一块一块电路板换上去试不就行了

网友D:
先看开关电源24V那路正常否,再看光耦,三极管等元件。

网友E:
朋友,我公司销售,维修变频器,有什么需要请联系:郭13474016658  qq:1501405993

网友F:
用万用表,按着线路找下去,到源头有没有24V,没有查查整流管,有的话直接拉线给风机即可。

网友G:
测一下C11两端电压,如有24V左右电压:1、试将R1左端和C11上端连接,如果风扇转了,说明24V电源没有问题,是CPU输出部分的故障;2、如果风扇仍不转,是R1后面的电路故障,也不要修了,直接把风扇直接接在24V电源C11两端完事。
如果C11两端没有24V电压,说明二极管D24断了,换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按着线路找下去,到源头有没有24V,没有查查整流管,有的话直接拉线给风机即可。
这个方法也不错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C11两端电压,如有24V左右电压:1、试将R1左端和C11上端连接,如果风扇转了,说明24V电源没有问题,是CPU输出部分的故障;2、如果风扇仍不转,是R1后面的电路故障,也不要修了,直接把风扇直接接在24V电源C11两端完事。
如果C11两端没有24V电压,说明二极管D24断了,换吧。
说的很仔细啊  楼主应该有收获吧

楼主:
已经修复,谢谢各位师傅。是一个10K的电阻坏了,我应该逐个测量的。一个小问题,我把它看的复杂了,结果没去测量。

网友J:
哎,我就是这个电子版怎么都学不会

网友K:
呵呵,还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L:
直接把光耦短掉就可以啦

网友M:
搞定就好,祝贺一下。

网友N:
看看去主板和驱动部分有没有电压,如果是光光风扇没有可能是启动才会有电压呢。先确定开关电源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