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D8024的具体用法是什么?

楼主(2014-04-20):
您好:我这里有个问题,我这里有个程序,,是做程序参数保存用的。。里面有用到D8024,没有看明白。所以,想问问大家,D8024的具体用法。还有,在那些地方能用的到??谢谢大家。上面图里的,,他是怎么让参数保存在里面的。?

楼主:
其中,M401是用来点按钮保存用的,D60以后的一些,是用来屏上面写参数。

网友A:
查下说明书

网友B:
特殊积存器。

网友C:
代 号 M8024
名 称 BMOV方向指定
内 容 OFF: 通常转送方向
ON : 转送方向替换
详细说明
通常,数据从源到终点的方向转送,但ON的时,数据从终点到源的方向转送。
适用的CPU FX0,FX0S,FX0N,FX1,FX1S,FX1N(C),FX2N(C)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