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4-04-20):
……
手电钻不能启动
1、电源线断路
2、开关损坏
3、电刷和换向器接触不良
4、定子绕组断路
5、转子绕组严重断路
6、传动机构卡住或损坏
手电钻转速慢
1、定子绕组接地或短路
2、转子绕组短路或短路
3、轴承磨损或减速齿轮损坏
手电刷下冒火花
1、定、转子绕组断路或短路
2、电刷和转换器接触不良
3、电刷规格不符
转向器发热
1、电刷压力锅大
2、电刷规格不符

qlin注:
去掉文前广告网址,以“……”代之。

网友A:
手电钻一般都市自己修的啊

网友B:
学习了,怎么和我修电钻的相法一样,你只是把他写出来了,呵呵

网友C:
以后修手电钻还是用的着的啊

网友D:
手电转维修不难啊,一般都自己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