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伺服驱动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21):
如上图中的程序应该是PLC通过485通讯读取伺服中的数据,表示的应该是,接收路径1中2号站DT4112开始的3个字,并储存在PLC中D239开始的3个字中。
我现在不太明白DT4112的这个地址是如何指定的?

网友A(2016-04-05):
今天无意中看见的,结合中间DT0 H1010,从从站DT0和H1010指定的区域,转换成十进制即是DT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