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计时问题

楼主(2014-04-21):
请问用西门子200 PLC如何统计某个开关量的接通时间?

网友A:
不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吗,统计这个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监测一个报警值发生的时间是否大于限定时间,所以需要对报警值得维持时间做一下统计。

网友B:
限值为多少呢?ms级别还是s,还是m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限值是秒级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SM0.5累加;或用定时器。

网友C:
只有编制相关的IO采集程序,才能实现。

楼主:
谢谢,我用定时器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