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楼主最近在搞一台设备:

设备几个关键点:1. 要求无线通信,无线连接几十米外的工控机,工控机上面安装了组态王软件;

2.要求设备自身识别RFID, 对RFID信息读写;

3,要求设备可现场手动红外调节,即配备了一个遥控器,可以现场对准设备操作;

 除此以外外围就是配了几个伺服电机,一些传感器,按钮指示灯之类的了, 系统总点数不超过30个点

现在的思路是中央控制器准备采用 200PLC, 或者 pic18系列单片机,  或者 ARM7内核的LPC2131/LPC2141,  因为这些配置别的厂家都做过了,技术上肯定都能实现

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了,上述3个方面我觉得是难点,有类似经验的指导下

网友A:
没经验,但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B:
呵呵,实现不是难事,你不见论坛的无线通信广告贴满天飞。
关键是楼主给的预算,能投入的资金是多少呢?是不是不缺钱的主呢?

网友C:
1. 要求无线通信,无线连接几十米外的工控机,工控机上面安装了组态王软件;

这个是难点,难点不在于技术,主要是看控制环境能不能稳定的用无线!
第2点: RFID去买模块,然后串口来实现读写!
随便打个小广告,承接单片机项目的开发:扣扣 121638563(项目),欢迎咨询!

网友D(2014-08-21):
如果就一套两套,建议别折腾了,直接200搞定,重在“用”。现在类似深圳亿维、科创思等国产200很便宜,何必!?
如果你闲地没事需要学习,可以考虑别的方案,重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