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替代

楼主(2014-04-21):
我公司有一设备原使用的是德国巴鲁夫传感器坏了(型号为BES516-324-EO-C-PU-02-SA97),由于国内没有存货进货周期是4-6周,可是设备又不能停,我想换成国产的传感器,不知道哪位前辈知道国内哪个厂家生产的传感器能和德国巴鲁夫的相互替换,有知道的忘提供厂家及传感器型号,谢谢

网友A:
最好说明是什么传感器,计量的,称重的,测速的

网友B:
是啊 说清楚了人家才能够帮助你

楼主:
传感器是用在德国索特刀架上的,主要是检测刀架信号的,当换刀时,刀架旋转当检测到刀位信号时传给西门子802D系统,完成换刀的动作。

网友C:
      应该是接近开关

网友D:
你这是巴鲁夫的接近开关,随便找一个同电压、(NPN或 PNP)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我采用了一个国产NPN三线接近开关,虽然是可以用,但是感觉信号的多少有点异常,现象是当接入24V电源时开关与金属接触面接触时,接近开关灯会亮,但是当把输出信号线与系统的信号线连接时,接近开关在不接触金属接触面时灯也会亮,当接触到接触面时灯只是稍微的暗一点,(巴鲁夫接近开关只有接触到金属面时灯才会亮),虽然检测距离调整好了,但是使用不长时间,系统有检测不到接近开关的信号了、

网友E:
很有可能是更换的传感器感应距离与原来的不一样,有可能过大,或是原来用的是PNP型的

网友F:
现在应该找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