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如题,有知道上面这块电路板是哪里产的吗?我知道是比例联动板,但是不知道是从那家厂家生产的,有知道,麻烦给信息!!!!!!!谢谢

网友A:
这个板子没什么难的,谁都能做的。

楼主:
多少钱?我们一年大概也就用20来张

网友B:
像输入接口。

网友C:
线路板厂都能做

网友D:
这块板不难做的。自己可以搞出来的。

网友E:
单独一块板还是有排线连到其它线路板上的?

网友F:
直接给厂家样板,或者扔原理图和成品图纸给厂家,再订个几百块板子回来,一下能用十几年。

网友G:
比例放大板  应该是输出的吧

网友H:
板子发到华强北让人家抄板,采购零件 顺带焊接5天内就能完成. 淘宝直接搜索pcb抄板。

网友H:
如果贵公司有相应校准设备可以考虑抄板,否者买通用的替换或修好

楼主:
没这个需求,我大概只是要下看下能不能找到原厂家

网友I:
这样的同步板我才第一次看到。

网友J:
找到原厂家不大可能,找人做很简单

网友K:
原厂的板子可不便宜。

网友L:
很简单 没多少元件 去克隆也不要多少钱啊

网友M:
8路模拟量输出

网友N:
什么设备上用的?功能是?楼主说说哦

网友O:
我怎么看也像是输出板

网友P(2014-05-31):
是5D影院上面用的板子?

网友Q:
模拟电压逢AI1输入,P10提供给外部10V电压,然后由那些个电位器对每路输入比例调节,每路输出根据AI1变化成比例输出;很简单的板子,就是输入搞个运放,每路输出一个动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