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维修

楼主(2014-04-21):
有一台数控车床用欧陆590+控制直流电机,但是电机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动不动转速就慢慢地降下来,但是590又没有任何的报警信息,使用的是发那科系统,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都是有哪些地方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A:
估计是负载过重。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否有可控硅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