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台达变频器VFD-V上电显示ERR 但充电继电器吸合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跪求

网友A:
设定的数据不被接受或者数值超出范围时,就会显示出错“Err”。请检查更改的参数设定值是否正确。

楼主:
面板上所有按键,操作都没反应,所以无法设置数据,请指教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B:
会不会模块坏了保护了啊

网友C(2016-03-20):
主板和面板通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