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刚接触西门子s7-200 PLC不久,想了解一下大家用PLC跟电脑上位机通讯一般用什么上位机。VB ?VC?还是有跟好的上位机工具?

网友A:
采用专用上位机软件,不需要编程,直接调用变量。
如组态王、力控、MCG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接触西门子s7-200 PLC不久,想了解一下大家用PLC跟电脑上位机通讯一般用什么上位机。VB ?VC?还是有跟好的上位机工具?

有钱有水平——选择高级语言编程,这样利润增加。
有钱没水平——选择组态软件。
没钱有水平——选择开源软件,这样连开发软件的费用都省了。
没钱没水平——那还折腾什么呢?

网友C:
用WINCC也可以.

网友D:
很多,简单的建议用组态王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没钱没水平——破解版组态软件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请问,不要用数据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