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请问:西门子200停电了,供电恢复重启后,如何实现对停电时间的统计?

网友A:
内部有实时时钟,采用CPU运行标志自己做累积,将累积时间保存在停电保护区内就可以了,西门子如果没电池只能保持90小时左右,建议使用时钟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西门子200停电了,供电恢复重启后,如何实现对停电时间的统计?

因为没有办法侦测停电的时机,所以这个功能是无法简单使用200PLC来完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西门子200停电了,供电恢复重启后,如何实现对停电时间的统计?

因为没有办法侦测停电的时机,所以这个功能是无法简单使用200PLC来完成的。

Regards
不太精确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给一个例程参考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请指教。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有的开关电源有常开常闭点,接入I点能保存断电时间吗?断点时,PLC还会再运行一小段时间吧。具体多少不记得了。
以前遇到过,采集电压,上电后低压报警。原因就是断电时,报警已产生,上电又没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哪位老师做过吗?

网友E:
sm0.0把时间送个地址,sm0.1在把时间送另外的地址,sm0.1的第一个扫描时相减,思路大体是这样,具体lz测试测试就可以了,我用这个方法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