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当一台UPS不间断电源用在控制电路中时,应该是串联在电路中,还是并联在电路中。

网友A:
知道这名词,未留意过实际应用。

可以想象到的一种方式是,UPS不间断电源作为一个装置,市电进UPS、再由UPS向负载供电;
也许还可以是,正常时由市电供电,市电断电时由UPS供电(不知所述是否为UPS)。

网友B:
电源当然是串联了

网友C:
ups会在市电断电瞬间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当然要串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