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信捷PLC与LabVIEW采用MODBUS 串口协议,在NI OPC server中创建Tag时怎样将PLC的寄存器与变量绑定在一起,具体问题就是在Tag中PLC寄存器的地址如何设置?

网友A(2014-06-25):
添加tag时会有地址指定的,但这个地址是MBUS地址,你要看信捷PLC寄存器与MBUS地址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