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外壳带电

楼主(2014-04-21):
电源没有接地线,用万用表测量电脑的机箱对零线有90V的电压,机箱对火线有120V的交流电压,用试电笔测量,氖管不亮,用手碰机箱没有触电的感觉,后来把接地线接好,零线对电脑机箱0V的电压,火线对电脑机箱230V的电压。现在想问用手碰电脑机箱为什么没有触电的感觉呢?

网友A:
估计是用数字表量的。

网友B:
可能你与地绝缘

网友C:
数显式电表测量的?

楼主:
对啊,数字式的钳形表测量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你可能与地绝缘了。

网友E:
手扶墙试试

网友F:
脱了鞋子袜子摸一下试试

qlin注:
请注意,该楼所述,为应禁止的行为(正话反说)。

网友G:
应该是感应电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脱了鞋子袜子摸一下试试

此言在电气专业人员看来,明知是假,是戏谑;
但论坛是公众场合,可能有不同的人们,这牵涉到安全,所以应不如此说、或者加说明为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手扶墙试试

牵涉到安全的问题,应有明确的说明;
该方面,在论坛的言辞,也应如同对待工作一般。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手扶墙试试

牵涉到安全的问题,应有明确的说明;
该方面,在论坛的言辞,也应如同对待工作一般。
如版主所说!搞电的应该时刻严谨!开不得玩笑!
电脑机箱带电 是电脑开关电源的问题!是漏电流 虽然用数字表有90v电压 但是即使脱鞋摸也没问题 不会触电(注:指的是不会对人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但是楼主要注意了 最好接一根地线!不然电脑容易莫名其妙的损坏 出故障!

网友J:
会不会是三相插座中的地线没有接上?

网友K:
事实证明,接地时必须的!

网友L:
你没有触电是因为没有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