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启动,对于断路器 交流接触器如何选择,有没有选择公式 例如37KW的变频器带37kw的电机,怎么定元件型号。

网友A:
变频器一般比电机大点,像你37KW电机最好要配45KW的变频器,因为电机在长时间运行中无法保证在额定电流内,如果超出额定电流你的变频器承受不了就呜呼了,其他按规程配置就可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下按规程怎么配置,或者推荐下规程啊亲爱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问了一下其他论坛 有人回复说了断路器>1.2IN  接触器只要比IN大就可以了 变频器有保护功能。大家论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断路器要选1.5-2倍呢,到底有没有一本规范上有明确说啊兄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熔断丝按额定电流的1.25倍(空开也保持在1.25之内)、其他配1.5倍以上,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为额定电流

网友D:
按使用的电流选择。比如,37kW的电机,额定工作电流是75A左右,不考虑过载的话,接触器和自动开关就选85-100A的元件即可。前提条件是选正规产品原器件,质量不可靠的不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