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流不是正弦,波形是这样子的,求助

楼主(2014-04-21):
逆变器输出得到的电流波形经过FLUKE表测出来不是正弦,电流电压波形如图所示

网友A:
这样子的,不稀奇。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就变好看了。其实没事,变频电机认这个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啊,这个电机是能转,只是与我们理论分析的不相符,而且工作20min电机就发热啊。求指导如何变为正弦

网友B:
试试修改变频器滤波相关的参数看看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不相瞒,这个变频器是我们自己做的,硬件和软件都是自己弄得

网友A:
变频器置于V/F控制,变频器是不是没有调试呀?先把调试的工作做好,再去做相关的测试。

网友C:
楼主真强啊 自己做变频器 什么牌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现在就是在调试,硬件平台搭建的还是比较顺利,不知道是不是算法的问题,波形一直不是很好,有些时候电流上不去,有些时候电流下不了,正弦波成了上述的样子,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牌子哎,就是内部做程序测试用的,不用于产品生产。希望得到大神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心没有强悍了,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等大神过了讲解

楼主:
求懂得人指导啊

楼主:
大家有做过相关检测的么,求指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E:
高手在民间

网友A:
可以先把频率置于电机额定点,电压一点点上升直至电机转速达到额定值。然后测试变频器输出波形。

网友B:
两种情况
1.电流枪或示波器设置不对
2.算法有问题
仅作参考

网友F:
应该是算法的问题。

网友G:
你电机转速多少啊,是不是长时间低速又没单独加散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交流,发现论坛里面的大牛真的很多,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现在频率比较低,转速也不是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应该可以排除示波器的问题,FLUKE和示波器都是这样的波形。估计还是算法有问题,大神能不能指点详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可能算法还不是很好,现在电机能转起来,但是波形不好,电机长时间运行会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机转速300转,给的频率低,电机是小功率的,自身没有风扇

网友H:
频率低时是尖形,频率高累似正炫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大神的指点,那个频率定为多少合适?50HZ可以么?

网友I(2015-09-01):
用的什么控制方法,id=0?还是最大转矩电流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