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脉冲问题

楼主(2014-04-21):
大家好 关于PLC脉冲问题 PLC输出给伺服电机的脉冲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一般是多少V呢 是不是PLC的公共点接DC24V输出的脉冲就是24V 接0V输出的脉冲就是0V啊 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 PLC到伺服驱动器, PLC要接几条线去伺服驱动器呢 下面是驱动器的接线图 PLC高脉冲和PLC发送给驱动器的脉冲有什么分别吗。问题好多哦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你plc具体什么型号,就能知道它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
接到伺服的线常用的是脉冲,方向,清零信号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看PLC型号就知道输出是什么了 你说的是晶体管输出PLC 继电器PLC吗 我把驱动器接线图都发出来了 =====你能说下接哪个点吗

网友B:
呵呵;继电器输出是不能发脉冲的;
一般日本品牌PLC在国内销售的输出是NPN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晶体管PLC哦 班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NPN型 哪么PLC的输出端是不是输出24V呢

网友B:
NPN型控制的是0V;
负载的+24V直接连电源的+24V

网友C:
楼上正解。有一次LENZ来公司培训的时候就讲到过这个问题,一般欧美系都是PNP型,即DC24V+,小日本就喜欢用NPN型,即0V,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态环境的建立。如果你选了欧美系的PNP型,那你其他的外围设备也就得选用欧美系PNP型,如果选择小日本的NPN型,外围也得选小日本的NPN型,在抢市场的时候,双方就可以这样打价格战,PLC我卖的比你便宜点,你就选了我的,其他的我比你卖的贵一点,这样算下来其实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