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电问题

楼主(2014-04-21):
我单位装了网电。6000V变400V,电表读数基本一天1-3个字,电量如何计算?(电表接在高压端,进变压器之前)

楼主:
另请教:6000V安全距离多少?我拿的是低压运行维护,中石油规定1000V以下的算低压。吊装作业禁令上规定1-35KVA安全距离3米

网友A:
电量的计算,应与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变比有关;
安全距离值不记得了,不知相关标准或规程上是否有。

网友B:
电量跟互感器的变比有关啊。

网友C:
PT和CT的变比
计算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