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漏电趣事

楼主(2014-04-21):
今天,我一朋友打电话我,说他家洗衣机一脱水就跳闸,拿到电器维修店去检查又没有问题,我带好工具去了,拿感应电笔一测洗衣机有电,但没跳闸,真是奇怪,然后就把洗衣机里火线脱了,还是带电,再把零线脱了,还是带电,奇怪了,就再洗,洗的时候没事,一脱水马上就跳,再拆再检查,火线零线全部从洗衣机里拉出来,还是漏电,就剩一接地线没有脱了,就把接地线剪断,洗衣机壳不带电了,一测接地线,呵呵,原来和火线接一起了,那该死的假冒伪劣拖线板,物语了,这可是要命的呀

网友A:
呵呵,估计是脱水的时候,水流起到了连通大地的作用。才会出现洗衣服不跳闸,脱水跳闸的情况。
所以说,家用电气中的移动排插,往往质量被忽略掉了,以为地摊货随便捡一个回来就能用,不管用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估计楼主朋友的插板是大功率用电后,质量不过关的电线粘连在一起的缘故。

网友B:
不知道那位大神做的好事?

网友C:
既然接了地线,洗衣机金属部分漏电,你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检查地线,不应该到最后一步啊。
修设备也是这样啊,外壳带电,第一反应检查地线。

网友C:
插线板这种东西,牌子货也贵不了多少,还是要买牌子货。

网友D:
       在小店里面,看到一个拖线排,电极片跑到塑料外面了。
       我问店主:这个杀人凶器多钱?

网友E:
拖线板我们用的是公牛的啊 安全

网友F:
还有这种事啊!

网友G:
这个还真没见过涨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拖线板只连两根线,我都没想到有这么低级的事情发生,一般来讲老住宅没有接地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他的是假公牛

网友H:
用好点的 名牌就是放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拖线板只连两根线,我都没想到有这么低级的事情发生,一般来讲老住宅没有接地线的
洗衣机这种东西,不接地正常都有可能漏电, 你要告诉他要接地,如果没有地线线路应该改造,安全无小事,至少换个漏电保护开关,这种情况应该跳闸。

网友I:
检查插座是否存在问题,左眼是N(零线),右眼L(火线),上面是PE(接地线)

网友J:
是不是用过大功率电器,过热,使插座接线端子融化在一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