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故障寻解

楼主(2014-04-22):
s300sf灯常亮bf1灯闪烁,出现故障前几次复位就正常了!现在关了电源再送也不行!

网友A:
应该是总线故障,请查看软硬件组态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把总线头逐个换新的试试!上次就遇到过@

网友C:
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如果重新上电复位不掉,应该在线看下有没有掉站的,CPU缓存信息都是很有帮助的。2楼的方法也很好,但站多的话可能耗时长。

楼主:
谢谢你们!今早我把全厂中PLC控制中的变频皿总电断开后再到PLC从站把串口端下了再上好送上电源,到总站送电源再复位就好了,故障原因到现在也不明,是不是串口线出问题?还是模块有问题?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