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问一个问题,,,同一品牌的中间继电器DC24V的与AC220V的线圈阻值,功率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左边是AC:220V线圈电压,右边是DC:24V线圈电压~~
这两个线圈功率能一样吗?

网友A:
应该不一样。

网友B:
继电器的功率还要考虑啊

网友C:
看他的样本会有详细的介绍。电流、吸合时的功率等。

网友D:
通电测电流,算一下!

网友E:
楼主是想问吸合力大小吗,功率差不多吧,只是线圈有电流大小吧

网友F:
呵呵;触点的容量一样就就行了;
驱动的线圈功耗才多少啊,去计算这个;

网友G:
不带底座多少钱

网友H:
平常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

网友I:
没有考虑过这个,功率应该很小的

网友J:
首先电压等级不同,匝数也会不同,那直流电阻值也应不同。

网友K:
想来不会一样,如果不是统一设计的话,具体或可查手册或产品样本。

网友L:
同意9楼主的观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呵呵;触点的容量一样就就行了;
驱动的线圈功耗才多少啊,去计算这个;
同意此观点。触点的容量外壳上印得有的。

网友N:
有时候看一些提问,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继电器的功率不是看线圈电压的,而看触点的负载能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认真一下,,,想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时候看一些提问,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继电器的功率不是看线圈电压的,而看触点的负载能力的。
李哥,就是想较真一下,,,,这两种线圈功率是否相同~~~~~见笑了~~~~~DC24V的我计算是0.5W左右,~~~~与AC220V的功率好像不一样。。。

网友O:
这个很重要吗

网友P:
同型号的继电器,线圈功率可能差不多----负载一样。
线圈阻值肯定不一样,电流也肯定不一样----明摆着的。

网友Q:
          DC线圈称功率.单位为W.
          AC线圈称启动功率,吸持功率,单位为VA,理论上不耗能的.

网友R:
应该是一样的吧,一个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DC线圈称功率.单位为W.
          AC线圈称启动功率,吸持功率,单位为VA,理论上不耗能的.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DC线圈称功率.单位为W.
          AC线圈称启动功率,吸持功率,单位为VA,理论上不耗能的.
愿听其不耗能的理论

网友S:
真的不敢相信啊   AC线圈称启动功率,吸持功率,单位为VA,理论上不耗能的.

网友T:
应该不一样,楼主要这个干吗,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U:
楼主要这个干吗,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V:
看触点就可以判定了 还有根据体积相同来看 一样

网友W:
这个还需要考虑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