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最近修一台晓磊变频器LEI五千的,模块坏了,拆掉模块后,检查驱动信号,发现启动不起来。该变频器驱动信号由316J和光耦3120组成。

楼主:
最近修一台晓磊变频器LEI5000的,模块坏了,拆掉模块后,检查驱动信号,发现启动不起来。该变频器驱动信号由316J和3120组成。换了光耦后,316J驱动的W相和U相都正常了,但是V相一直不正常,报V相逆变故障,多次更换316J都没有作用。后来翘起14脚后,还是报,再翘起6脚后,虽然不报了,但是没有驱动信号。怀疑V相14脚后边有问题,但是把W相14脚接到V相14脚后边的电路中,W相并不报故障,正常工作,求老师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