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因自己的雕刻机电主轴噪声大了,家里用怕影响到别人,想换掉,是7002的P4级精度的,因为是一前一后安装的,有必要买厂家配对好了的吗?因为配对好了的贵很多。(是玩的,不比工厂,对价格敏感,还有想知道具体区别在哪)有如下问题
   1:我需要买配对好了的这种吗,好像这种配对的在安装时是靠在一起的,而我的是一前一后,买厂家配对的我再一前一后安装是否精度更好?
   2:或者买单独的两个P4级的,一前一后背对背安装就行了是吗?
   3:我用尖刀的机会多,基本是0.1MM的对精度要求比较在意。
这是原电机拆下的P4级7002轴承,是角接触轴承

是自己做的机上面用的

这是轴承介绍,我想用P4的,P5精度差得多吗

这是安装3D图,主要是想确定怎么安装才更好

经常要雕刻的东西,基本0.1和0.2MM的尖刀,所以径向跳动必需要小,因为字的大小只有5MM

网友A:
要看厂家是怎么装的,然后再怎么装回去。就算是HRB 7002DB P4 极也就是160元左右。DB表示背对背,这种安装方式是厚的那一面在里面。
发的图是7002AC,AC是自由安装方式。从受力分析,这种主轴的应该要用一前一后方式才更理想一些,安装方向是薄面方向在输出方向,这样受力大面在上端,能承受更大的轴向力。
不过24000转的主轴这样拆了,估计怎么也装不回去了。无法还原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你说无法还原呢,电机烧了线都绕了的,这个很好拆装的。只是绕组不好拆,修了有一年多了,现在轴承不行了,能用但有点响,精度还可以。
我只是不知道买P4级的2个,还是买P4级配对的,因为厂家配对的是要安装在一起,而我的是一前一后

网友A:
这种主轴的精度原装出厂肯定会在0.002mm的跳动以内。自己拆装过后的跳动绝对达不到这个精度,能达到0.02就不错了。角接触轴承是成对安装的,要不然出厂的时候在二个轴承上画一V线就做什么?这就是安装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所以我就买P4精度的,还有,一前一后安装那记号也要对在一条轴线上吗,我没换以前夹刀打表在刀柄根部跳动在0.01以内的。0.002肯定达不到的!

网友B:
我们公司类似这样的电主轴经常要维修,主要都是润滑不良造成的,但像角接触球轴承,我们这都是成对的安装在轴的一端,并且要自己修配调整垫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这种新轴承装之前要补充润滑油吗?

网友C:
我厂里的三万转机头主轴 用的是7002 7003 精度也是P4

最开始用的SKF的,后来领导觉得太贵换了哈尔滨的 根本不能用

现在用NSK的 。

我们的安装方式也是一头一个,背靠背安装。

每次新维修后的主轴都要磨合16小时,从300转/分加速8小时到2万转,然后3万转/每分空转8小时之后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