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跳闸问题

楼主(2014-04-22):
求助:一座110KV总降变电所,110KV进线2回,6KV出线11回,昨日21时14分,,陆续有3条6KV出线出现跳闸,每条出线跳闸时间相隔1分多钟,车间变电所6KV高配室有2条出线柜几乎是在同时也出现类似问题.经电工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后直接送电,一切正常.为何?????

网友A:
所跳闸的三条高压是送往同一个变电所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同一个6KV变电所,是几个不同的2级变

网友A:
我考虑应该是110KV输电线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高压闪络而引起的失压保护,这样以来高压综合保护仪应该有故障记录。

网友B:
3楼回答的正确

网友C:
也倾向于3楼的意见,可能为短时故障引起。

网友D:
这种应该是欠压造成开关保护跳闸
我遇见过,110KV应该有中控后台。
看看上面的电压数据,应该可以找出端倪。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不是欠压的问题,后台中设置欠压报警而非跳闸,是不是可能110KV线路谐波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的开关上欠压保护线圈去掉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6KV中压柜上没有欠压线圈,只有合闸线圈和分闸线圈,然后在综保护装置上有欠压和失压保护功能,现场设置报警,没有设置跳闸。

网友E:
110KV开关有没有重合闸装置,重合闸开关失压,查看一下后台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6KV出线柜跳闸,重合闸功能未启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后台显示过流跳闸,但是这几条线基本是空载,反而是有负荷的线路未跳.

网友E:
那就是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考虑应该是110KV输电线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高压闪络而引起的失压保护,这样以来高压综合保护仪应该有故障记录。
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