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一直搞不懂两台变频器是如何控制两台电机同步运行的,有谁有相关的经验呢,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下,有资料更好了。

网友A:
双变频电机同步实验,有图有真相:http://blog.gkong.com/gemple_175779.ashx

楼主:
真心谢谢了,有没有相关的理论介绍呢?

网友B:
直接用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直接用伺服??比如说功率高达1000多KW的两台电机也可以那样搞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直接用伺服??比如说功率高达1000多KW的两台电机也可以那样搞么?
     没有那么大功率的伺服电机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有这种产品,两台变频器之间有网线,并且参数设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有相关的资料么??我想学习下。

网友E:
你的应用场合是怎么样的,这样有针对性。

网友F:
两台电机同步,是两台电机输出轴同轴连接?还是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要分清。连接的方式不同,同步的控制方式也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两种方式我都想了解下,一种是直接硬连接的,另外一种是柔性连接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都想了解?同轴连接的,采用主从控制;非同轴连接的,采用同步控制。

主从控制就是由一台恒转速控制,另外一台采用转矩控制。相当于用其中主的那个系统的速度调节器共用,两系统的电流调节器并联驱动;

同步控制就是用同一个编码器的速度反馈,分别给两套系统共用,然后互相做些转矩补偿,使两台电机的转速同步。

同步控制还有更严格的控制形式,就是用两台电机的编码器角度反馈比较,实时修正各自的系统转速控制。使其两电机在转角同步。

同步控制也有更粗糙的控制模式,就是两电机的并联驱动。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版主的解答,非常感谢,我大概知道了,嘿嘿。。细节问题还需要慢慢的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具体的应用场合是两台电机输出轴分别接一个齿轮箱,两个齿轮箱与负载齿轮啮合传动,相当于是硬连接传动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这种传动模式,可以采用主从控制。就是两台电机的变频器用同一个速度调节器,速度调节器的输出分别对两台装置的电流或扭矩调节做给定,然后加入一些缓冲功能,保持动态过程对两台变速箱的齿轮间隙做缓冲。应用变频器转速控制的“下垂特性”即可。

网友A:
同轴的,解决转矩平衡问题;不同轴的,解决位置同步问题。

网友G:
一个主,一个从,速度检测进行补偿(用于张力控制的检测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