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称砂子,电子称,人站上去称的准确,但是放上砂子,显示100 ,实际放出沙子112,称50沙子,放出来62,每次都是这样,称200也是 ,放出来212.什么问题,奇怪!

网友A:
这个真看不懂了,要嘛就是人的体重也是错的,LZ解决了告诉下原因啊。

网友B:
觉的是称的精度有问题,参数要调整!

网友C:
沙子显示100时停振动器时已经晚了肯定实际的量要多了

网友D:
电子称是那种带式的吗?

网友E:
不知4楼说的是否符合情况。

网友F:
你是用气缸控制沙子的出料的多少吧,因为有个时间差吧。

网友G:
首先,自己做一个测试,人为的去用手放沙子称重,看看显示100,停止操作,把沙子拿下来去称重是否一致。如果是,那就不是电子称的问题了,是放沙子的机构与显示的配合控制问题了。如果否,就是多了12,那说明电子称的零点调节和确定有问题,对电子称重新确定零点和满度的标定。

网友H:
  弄个已知道重量的物体放上去称,看结果,反馈判断是否是电子称的问题.如果不是,就是你的方法问题.

网友G:
9楼高见。给一个标准砝码标定一下电子称,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弄个已知道重量的物体放上去称,看结果,反馈判断是否是电子称的问题.如果不是,就是你的方法问题.
人放上去就称的准着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弄个已知道重量的物体放上去称,看结果,反馈判断是否是电子称的问题.如果不是,就是你的方法问题.
人放上去就称的准着呢
中华gongkong
  沙子是放好再称的?

楼主:
是这样的  ,  砂斗--称重斗--标准称,   从砂斗放砂,放到称重斗上,显示100KG , 再从称重斗放到标准称上,显示112 ,称50 也显示62 ,称200也显示212 ,人分别站在称重斗和标准称上显示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  砂斗--称重斗--标准称,   从砂斗放砂,放到称重斗上,显示100KG , 再从称重斗放到标准称上,显示112 ,称50 也显示62 ,称200也显示212 ,人分别站在称重斗和标准称上显示一样。
    已知道重量的人依次放到砂斗,称重斗,标准称,看结果。
    除皮?

网友H:
     每次都是这样,那应该是方法问题

网友I:
零点和满度调节很重要呵。

网友J:
你用100公斤泥土称下看 .
再用100公斤金属称下看.
是不是金属和沙石有磁性,对称有影响 ?

网友J:
找根大木棍实验看.

网友K:
用标准砝码来校准,称的量程与分辩率设置也有关系

网友G:
站人不行,用标准砝码分别去校秤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站人不行,用标准砝码分别去校秤
   判断一步到位,这个好。

网友L:
给料系统是采用格式下料机,还是绞龙,或者皮带机,控制系统的反应速度等。

网友M:
上料没有延时,所以每次都多加了12斤料

网友H:
   楼主是动态称重?

网友N:
校称,我们混凝土搅拌站的材料称每周都要校验,每台秤上放40个20KG砝码。
有一次故障,变送器电源故障,12V变成7.3V 造成计量不准,连续校验了4次。把员工累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