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在图纸中的表示方法

楼主(2014-04-22):
(无正文)

楼主:
还有上面为什么要画那个斜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图裂应该是比较老的了,现在不这么画

网友B:
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那是配多大载面的线,你这个图表示的好向是台湾机

网友C:
从上到下应该分别为断路器、接触器、热继;斜线表示四条电线线径均为14平方

网友D:
斜杠代表电缆定义

网友E:
代表线径

网友F:
3楼回答的完全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 ,台湾的

网友G:
如3楼、4楼所说,从图示可大体看出来。

网友H: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I:
     斜杠代表电缆定义,边上标了截面积等

网友J:
台湾有14mm2的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