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三菱J2S-40A上电报E9,更换光耦7800后OK,另一台报AL24,更换7860故障依旧,更换检测OK的模块后故障还是AL24,求检修高手指点下检修方向,谢谢!
错误报警,AL24.
报警名称:电机输出接地故障;
报警内容为:伺服电机输出端(U,V,W)和接地故障
故障AL-E9 主电路OFF警告

网友A:
没碰到过这情况

网友B:
E9一般是内部的主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C:
AL24模块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电机的PE和N是不是接一起了?

还有就是驱动器上面的线是否牢靠?

网友E(2018-11-07):
楼主我想问下,我接到一个三菱MR-J2S-500A驱动器,上电也是报AL.E9,我找到A7800在主板上,我换了新的A7800客户说还是报AL.E9,我想问下A7800不都是在驱动板上?驱动板上就两个A7860,在驱动板上没找到A7800,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难道驱动板上也有A7800啊!模块下面也么有。驱动板上那个是检测主回路的啊!难道是那两个A7860.

网友F(2019-01-10):
请问解决了吗?我这边和你一样的疑问,没发现7800只有两个7860

网友G(2019-12-08):
回复 网友F:
7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