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各位前辈,我公司有一套abb510变频器控制两台泵的恒压供水设备,现在频繁启动,我想让他启动间隙长一点,怎么设置。跪求

网友A:
恒压供水设备一般都是PID调节,可以把调节周期加长,再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B:
做回流调节就OK

网友C:
除非不用水,出口止回阀关闭,储压罐维持压力,变频器休眠才不会启动。
只要用水压力就会降低,到达最低值变频器重新运行电机自然再启动。通常情况电机会一直转动,到了深夜无人用水才会休眠 间断性启动。

以前的方案,老物业只管恒压,电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全天24小时运行,用户只有用水高峰期和低峰期,还有漏水龙头没关好,储压罐完全浪费,刚刚休眠 马上又激活了,根本没有间断启动可能。

想让间断间隙变长很简单,出水口多接几个大储压灌,变频器设定休眠,不让后级用水(没任何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老师?什麽调节周期

网友A:
回复 楼主:
PID处理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