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4-04-22):
接近开关三线与两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三线的需要接电源,2线不需要

楼主:
它的工作原理是?

网友B:
查看一下传感器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C:
1、三线接近开关为二根线接DC24V电源,另一根为信号线;二线接近开关一根线接DC24V电源正,另一根为信号线。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
2、三线接近开关维护时需要校线,较两线接近开关接线麻烦。
3、两线接近开关比三线接近开关漏电流大,抗干扰性能不如三线接近开关。

如何选用不同类型的接近开关

在一般的工业生产场所,通常都选用对环境要求条件较低的涡流式接近开关和电容式接近开关。
1、当被测物件是导电物体或可以固定在一块金属物上的物体时,一般都选用涡流式接近开关。因为它的回应频率高、抗环境干扰性能好、应用范围广、价格较低。
2、若所测物件是非金属(或金属)、液位元高度、粉状物高度、塑胶、烟草等,则应选用电容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的回应频率低、稳定性好。

安装时应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
1、若被测物为导磁材料或者为了区别和它在一同运动的物体而把磁钢埋在被测物体内时,应选用价格最低的霍尔接近开关。
2、在环境条件比较好、无粉尘污染的场合,可采用光电接近开关。光电接近开关工作时对被测物件几乎无任何影响。因此,在要求较高的传真机上,在烟草机械上都被广泛地使用。
3、在防盗系统中,自动门通常使用热释电接近开关、超声波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

有时为了提高识别的可靠性,上述几种接近开关往往被复合使用。无论选用哪种接近开关,都应注意对工作电 压、负载电流、回应频率、检测距离等各项指标的要求。

选择接近开关需要明确的技术参数

1、接近开关使用电压
2、接近开关输出状态(为常闭或常开)
3、三线接近开关为NPN型或PNP型
4、接近开关外径
5、接近开关为埋入式或非埋入式的
6、接近开关感应距离要大小
7、现场被测物和环境条件决定适用涡流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或是霍尔接近开关

楼主:
谢谢!接近开关E2E-X7D1-N,用什么型号可以替代?

网友D:
4楼解释很详细啊。

网友E:
三线的找一个三线的,但PNP或NPN与它原来的要相同才行。两线的大部分情况也可代替三线的(三线的不能替换二线的),但最好与原来的一样。

网友F:
两线接近开关和三线接近开关应用区别
1、三线接近开关为二根线接DC24V电源,另一根为信号线;二线接近开关一根线接DC24V电源正,另一根为信号线。
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
2、三线接近开关维护时需要校线,较两线接近开关接线麻烦。
3、两线接近开关比三线接近开关漏电流大,抗干扰性能不如三线接近开关。

如何选用不同类型的接近开关
在一般的工业生产场所,通常都选用对环境要求条件较低的涡流式接近开关和电容式接近开关。
1、当被测物件是导电物体或可以固定在一块金属物上的物体时,一般都选用涡流式接近开关。因为它的回应频率高
抗环境干扰性能好、应用范围广、价格较低。
2、若所测物件是非金属(或金属)、液位元高度、粉状物高度、塑胶、烟草等,则应选用电容式接近开关。电容式
接近开关的回应频率低、稳定性好。
安装时应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
1、若被测物为导磁材料或者为了区别和它在一同运动的物体而把磁钢埋在被测物体内时,应选用价格最低的霍尔接
近开关。
2、在环境条件比较好、无粉尘污染的场合,可采用光电接近开关。光电接近开关工作时对被测物件几乎无任何影响
因此,在要求较高的传真机上,在烟草机械上都被广泛地使用。
3、在防盗系统中,自动门通常使用热释电接近开关、超声波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
有时为了提高识别的可靠性,上述几种接近开关往往被复合使用。无论选用哪种接近开关,都应注意对工作电压、负
载电流、回应频率、检测距离等各项指标的要求。
选择接近开关需要明确的技术参数
1、接近开关使用电压         2、接近开关输出状态(为常闭或常开)    3、三线接近开关为NPN型或PNP型
4、接近开关外径             5、接近开关为埋入式或非埋入式的        6、接近开关感应距离要大小
7、现场被测物和环境条件决定适用涡流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或是霍尔接近开关

网友G:
涡流式接近开关应该就是电感式接近开关吧

网友H:
8楼很详细.

网友I:
4楼解释很详细啊

网友J:
这个看说明书啊。

网友K:
解释的挺不错的,现在接近开关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比的是质量

楼主:
MITSURISHI是什么元件?

网友L:
回复 楼主:
日本三菱是一品牌,

网友M:
接近开关的标签上有推荐的接线图。要注意看说明文件和信息。

网友N:
三线一根24v,一根0v,一根信号线,两线的没有24v

网友O:
为什么有的接近开关,接通后,压降好大,24的接通后,只有19输出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O:
那是传感器输出与后面接口的输入阻抗不匹配导致的信号幅值压降。做好阻抗匹配,就可消除这种信号的压降。

网友P:
谢谢8楼的解释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谢谢8楼的解释
空载都压降那么多,输出直接进PLC的

网友Q: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神的意见。

网友R:
谢谢大家的讨论 学习了

楼主:
FLUKE1508绝缘测量仪怎么测交流电?

网友S:
谢谢八楼,四楼的解释,详细,清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