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前辈们好!
现有一台单级脉冲偏压电源,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会烧坏低压部分的IGBT模块和三相整流桥,还有中频电源也是一样经

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根据厂家指示进行调整和保养,但是此类问题依旧出现频繁发生。厂家也过来维修多次,问题点

也没有找到。希望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多多指导!!!

网友A:
厂家亲临现场也找不到问题所在,只能够说明你目前所使用的是个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产品
1、有可能这个产品在厂家心目中是个产品,到现场使用它就不是个产品了
2、有可能这个产品不适合在你的设备使用
3、有可能这个产品在你现在的场所使用很容易受到外面的病毒感染(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B:
厂家亲临现场也找不到问题所在,只能够说明你目前所使用的是个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产品这句话说的好啊

网友C:
     让厂家的总工程师帮你解决.

网友D:
呵呵 那只好换一台机器了啊